三星K2200求初始化教程

楼主(2018-12-19):
客户换过硒鼓和载体后打印复印特别黑 ,粉用的特别快,调淡也没用。估计需要载体初始化。有会的朋友提供个代码或者教程。多谢

网友A(2020-08-13):
引用 网友B:
需要先  曝光全黑,把墨粉用掉,再初始化载体

曝光全黑的时候墨粉需要拿掉对吧?

网友C(2018-12-19):
转帖
全清方法:
正常模式下,依次按菜单#1934(维修模式),界面变成英文以后再按菜单,进入第一项,再进第四项,选择清除内存,选CHINA保存就好

载体初始化:
1:打开前门后,打开设备电源
2:进入维修模式
3:进入Tech-Menu,选择Service Functions
4:进入Service Functions,选择TC Init
5:进入TC Init,选择(Yes)
6:关闭前门,设备开始执行载体初始化
注意:
务必先开启前门,然后开机
载体初始化执行完毕后,可打印维修模式下的耗材报告
确认Developer Information中的Impression(印量)计数是否已复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转帖
全清方法:
正常模式下,依次按菜单#1934(维修模式),界面变成英文以后再按菜单,进入第一项,再进 ...

谢谢你了  真是太好  希望能搞定

网友:
K2200的资料很少,很有用,点先赞

网友B(2019-09-13):
需要先  曝光全黑,把墨粉用掉,再初始化载体

网友A(2021-06-20):
开前门是在哪个时候先开,没讲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