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脑奇怪问题

楼主(2018-12-19):
电脑开机能正常进系统,但风扇不转,换了个风扇依旧不转,风扇用手机充电电源试了下,正常转。电脑开机一段时间散热器烫手了,风扇依旧不转,奇怪么,这问题。哪里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忘记说了,是联想的旭日410,风扇也是买的二手的,太旧的电脑,没有新风扇卖。

网友:
可能是风扇的电路出了问题。不想去修就直接拉个二级电压让风扇常转

网友:
旭日410风扇供电有个芯片,拆开检查下,嫌麻烦直接拉个5V去风扇供电脚吧

网友A:
是想用手机充电器电源直接供电,是同事的电脑,下午他拿去电脑城了,还不知道什么结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想用手机充电器电源直接供电,是同事的电脑,下午他拿去电脑城了,还不知道什么结果。

这种就直接找专业的维修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