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断腿再植

楼主(2018-12-19):
AMD 440,客户涂硅脂,不小心弄断一根针。

纯铜网线,截一段,比cpu针脚长一些。

尖头烙铁一把。镊子一个。指甲钳一把。

断针部位,上焊锡。网线焊接端,上焊锡。
小心焊上。焊点大了也没关系,焊接完用裁纸刀切掉一些就可以了。

焊接完,用指甲钳把多余的剪掉,对齐。

亮机。做系统走了3遍,无蓝屏死机。交付客户。

网友:
收多少钱

网友:
5块钱。买了一盒烟,已经快吸完了。唉

网友:
不用这么麻烦吧,MAD淘汰的CPU多的是,找个针脚 热风枪吹下就可以换,5元也太便宜了。

网友:
从坏的针脚CPU,风枪吹下个脚,直接焊上就完事了,你用这截网线太麻烦了

网友A:
找个针脚 热风枪吹下就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个针脚 热风枪吹下就ok

你们不说,我还真不知道,可以用热风枪吹掉针脚。下次我用这个办法试试

网友B:
478针流行的时候干过,那时一个好U挺贵的,记的P4 3.0的就700多,那时针断了修下很值。

网友:
楼主很有研究精神,经过一段时间时间必成专家级的,但现在北京这么贵的房租已不允许我们这么修了,不值钱的会修就不想修了,一天几百的房租啥时能挣出来

网友:
5块钱也是厉害了,焊个收音机充电口我都要收10块

网友C:
上海修收音机50起步。各种小玩意、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上海修收音机50起步。各种小玩意、

这年头,还有修收音机的客户么
我都没遇到过要修收音机的。偶尔有过来修电吹风的。
闲的话就给他修一下。忙的话,就不收。
上次遇到一个修洗面器的。换了个微动开关。收了20元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年头,还有修收音机的客户么
我都没遇到过要修收音机的。偶尔有过来修电吹风的。
闲的话 ...

我天天都很闲,,全能维修,手机电脑各种电路,,,,,

网友:
厉害啊  我什么时候学会这技术呢

网友:
2G内存现在能干啥?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

网友:
cpu针脚也能焊,高手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478针流行的时候干过,那时一个好U挺贵的,记的P4 3.0的就700多,那时针断了修下很值。

哈,在这个帖子里面,也能碰到你,我就在台板上,补过几次针,都是从料板夹断针,补到好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