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华硕win8X86系统平板,怎么装系统

楼主(2018-12-19):
    华硕平板型号是MSQTF600F,有键盘。原机是windows RT系统啊,密码忘记了,恢复还原也出错,所以必须装系统,问售后了,这个平板没得bios,所以和其他的有区别,按音量上,或者下,在按开机,也是无效的。请教安装方法

网友A:
我以前装宏基的系统装不上  打厂家电话  厂家提供技术指导才搞定的   华硕厂家不提供技术指导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以前装宏基的系统装不上  打厂家电话  厂家提供技术指导才搞定的   华硕厂家不提供技术指导吗

华硕让拿售后.我帮别人搞的.没得空去售后

网友B:
不会没bios吧  以前装过平板都有bios啊 是按F7进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会没bios吧  以前装过平板都有bios啊 是按F7进入的

官方售后说没得,没拆开看.应该和苹果的平板电脑一样结构吧。

网友:
这个不好搞

网友:
RT系统就是个摆设。应用软件太少。酷狗音乐都安装不上。全部在应用里按。只能恢复出厂。

网友:
使用Surface RT的Winodws 8 RT系统恢复镜像就可以了,网上或微软官网可以下载到
然后做成启动盘恢复.
也可以参考 Yoga 11的Winodws 8 RT 恢复

网友:
windows rt只能用原厂的恢复镜像恢复

网友:
不是说能改成win10或win8.1吗  rt用个毛线

网友:
兄弟别搞了。驱动最烦恼的事。拿到售后吧。

网友:
找官网啊,官网有固件资料和教程,也是最稳妥的,

网友:
感觉没其他好方法啊 官方售后都不帮忙 自己刷机学习成本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