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M LX3PLUSR2.0打死不跑码

楼主(2018-12-19):
现在H61比较好卖  今天收了一片,通电不跑码 测了一下CPU供电没有 电源IC UP1625P 5角为开启,低电平
现在CPU供电有了 不跑码 内存条件满足 USB#也正常,BIOS片选也有波形 。CPU复位1.05也正常 时钟0.3V也有
PCIE RST#3.3V  还望各位知无不言 告诉我一下现在弄查哪里啊

网友A:
那就顺着开启信号找啊,哪里来的。如果开启有了后再测SVID波形,我修到过一款 开启有1.0V SVID也有波形,但是就是没有CPU电压,最后换的这个供电芯片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顺着开启信号找啊,哪里来的。如果开启有了后再测SVID波形,我修到过一款 开启有1.0V SVID也有波形,但 ...

现在CPU供电出来了 就是不跑码 CPU复位信号也有 感觉到软启动了 软启动是块硬伤啊

网友:
P_VRMPWRGD这个正常吗    也就是PQ39你测了吗

网友B:
这个板子要么就是 没CPU供电   要么就是P_VRMPWRGD这个信号没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板子要么就是 没CPU供电   要么就是P_VRMPWRGD这个信号没出来

CPU供电1.几V出来了 VRMPWRGD出来了的 3.3V进桥了

网友:
全有了。就开始狂刷BIOS咯。》》》哦。对了CPURST有没有?桥发给PCIE复位了。PCIE有复位不一定CPU有啊。不同路的。

网友C:
亲,刷BIOS了没有呢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亲,刷BIOS了没有呢???

刷了好几个了。。。。

网友D:
好像没看到说换过cpu,有没有代换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像没看到说换过cpu,有没有代换过

CPU其他板子能点亮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P8H61主板,也是不显示,反复修了几次没有修好,又丢一边了。

网友:
开启有1.0V SVID也有波形,但是就是没有CPU电压,换的这个供电芯片

网友:
时钟复位都出来了。看一看IO和桥的I2C吧。也许有收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