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61M-E不显示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显

楼主(2018-12-19):
碰到一块华硕H61M-E主板触发后不显示 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显但能跑马当3 测各组电压正常 有时钟也有复位 只是CPU电压偏低只有0.65V 刷BIOS无果 在网上查了下不少遇到这个问题的但是都没能解决 这个问题由于电阻老化引起将PR330更换一个2K的电阻即可解决 望同行以后少走弯路 附上点位

网友:
电阻原值是2K吗?

网友:
本来是2.8K  如果有不行的 可以将PU17摘掉 就是传说中的小八脚

网友:
X谢谢分享楼主奉献精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