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炫龙x55 bios 某宝买的

楼主(2018-12-19):
炫龙x55 bios炫龙x55 bios炫龙x55 bios 某宝买的

网友:
多楼楼主分享,下载下来以后备用是必须的!!

网友:
备份一个

网友:
80fa5b3fe774  r1g204  v2.1  i5  gtx1050
bios100%好的,放心下载

网友A(2019-11-26):
炫龙x55 i7 8g 1050ti刷了不行,开机慢,且不认硬盘
刷了论坛另一个蓝天工厂bios可以  只是不是炫龙logo  其他一切正常

网友(2020-01-06):
引用 网友A:
炫龙x55 i7 8g 1050ti刷了不行,开机慢,且不认硬盘
刷了论坛另一个蓝天工厂bios可以  只是不是炫龙logo   ...

能分享下蓝天的吗

网友(2022-03-25):
备份一下!!

网友:
备份一个备份一个备份一个

网友(2022-09-29):
今天修到一台炫龙T3笔记本,板号6-71-NH5E0-D02它和神舟战神Z7M-CT5NA 板号6-71-NH5E0-D02B是一样的图纸可以参考。故障插电待机5A大短路,拆机测各大电感发现显卡NVVDD电感和显存FBVDDQ电感0欧短路,把它们拆出测量发现显存第一厢供电集成块PU22 MP86901-AGQT-Z击穿。更换一片全新的MP86901-AGQT-Z电感阻值回升为0.010欧,插电待机0.009开机4.375屏幕亮了,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!!附二极管档测的电压电阻值发上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