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图纸里面的各种信号,控制,电源的英文标识 看不明白???

楼主(2018-12-19):
有点基础。
但看不明白图里面的各种信号,控制。电源等输入输出的英文标识图纸上也没标记有输入输出的电压。
如果我需要查询输入输出电压是多少。又该如何去查询?

这该怎么去学习?????

网友:
先从单元电路学习,小电路学会了,其他局顺其自然了。其实我还是看不懂,只记住好记的。

网友:
都懂了就是大神了

网友:
基本上差不多的 EN 开启 SHDN#也是开启 PWRGO PWROK VR REDY 都是一类 信号的电压只考虑高低电平 普遍在3.3 部分1.多 低于0.7可以理解为低电平 0V位为低电平
信号的名称各个厂家都不一样 但是总体来讲 都是有规律可寻的 修的多了 就知道了 刚开始可以找有资料的修 时间久了 没图纸也就能修了

网友:
看不懂就再听一遍课吧,图纸都看不会还怎么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