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谁可以指导一下谢谢

楼主(2018-12-19):
12V输出的ZD801和Q802  做什么用,是不是图纸错了  看这个电路好像12V通过开关管直连到5V

网友:
图纸没错。没有直连喔,还有个100欧电阻呢。当12V输出过高的时候Q802导通向5V负载提供分流,让12V不要那么高

网友A:
说倒底是反馈电路的一部分,记的好像网校里的教程有提到过

网友:
ZD801钳位作用,使Q802的b极始终有4.5电压,e极就会有3.9电压,再和vcc5叠加,把ZD803反向击穿,剩下3.4电压,被r813和r819分压,

网友B:
12V,过ZD801 稳压管(7.5V),还剩12-7.5=4.5V,加到Q802的b极。
Q802的e极有5V,b<e,三极管不导通,不工作。
电压正常时,Q802不参与工作。
12V 突然升的很高时,过ZD801假设剩8V,Q802导通,12V电压顺着Q802  ZD803和下面的电阻直接入地。
此时R819上有电流流过,获得高电压,直接导通光耦下面的Q801,发光2极管直接入地,电流最强
,传导至主边,开关芯片可以更快的切断输出,实施保护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正确,把反馈保护电路说的明明白白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2V,过ZD801 稳压管(7.5V),还剩12-7.5=4.5V,加到Q802的b极。
Q802的e极有5V,b<e,三极管不导通, ...

这个猪头就很灵性

网友:
牛逼,解释的明明白白,一看就懂啊!佩服,对着图纸看一遍就明白了

网友:
正常情况下,Q801的B极是不导通的,稳压反馈是通过光耦,TL431和R811,R818反馈电阻构成,如果输出电压突然升高,稳压管反向击穿,导致Q801 导通,光耦2脚接地,电流最大,改变占空比,从而切断输出

网友:
是啊,我把猪头置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2V,过ZD801 稳压管(7.5V),还剩12-7.5=4.5V,加到Q802的b极。
Q802的e极有5V,b<e,三极管不导通, ...

嗯   这个是电源板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倒底是反馈电路的一部分,记的好像网校里的教程有提到过

是啊,时间长了,闲着没事研究一下电源板,苹果一体机电源还有维修价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