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H61C V 2.1主板维修。情况:开机风扇一转一停反复重启

楼主(2018-12-19):
今天接到一片盈通H61C V 2.1主板,上CPU和内存检查状况,发现主板风扇转停,首先考虑的是主板供电电路缺电压而导致的,
首先测量了内存电压正常,CPU电压正常,集显电压正常。电压都正常之后开始试着刷BIOS,当用编程器写入之后校验的时候出错,发现芯片容量和ROM的大小不一样,然后开始找同样大小的BIOS芯片,刷上正确的芯片内容,装机测试亮机。
在此奉上此主板亮机图片和正确的BIOS版本,以免各位工程师走弯路,下载之前请对准品牌板号,以免出错。
【没有技术含量,仅供各位工程师参考,不喜勿喷】

盈通H61C V 2.1.zip

网友A:
芯片容量和ROM的大小不一样,估计是上家做的手脚吧,可能是换了个容量小的BIOS芯片上去,不然坏之前,是怎么工作的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芯片容量和ROM的大小不一样,估计是上家做的手脚吧,可能是换了个容量小的BIOS芯片上去,不然坏之前,是怎 ...

程序这东西不好说 ,  买的程序  提示芯片容量和ROM的大小不一样  ,直接刷也OK的

网友:
还有这种事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