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手机维修]
红米4 充不进电(进水,充电控制IC烧掉)还有救吗?

楼主(2018-12-19):
推测烧坏的 IC 是控制充电或者电池检测用的,找不到配件,还有救吗?
充不进电

网友:
TB没有吗?

网友A:
芯片丝印多少?
registerx
好的,多谢你,这个机子其它功能都正常,插上充电器也能用,就是充不进去电
详情
registerx
拆开时发现IC已经烧掉半边,根本就看不到丝印了,但可以看到是8个腿的芯片
详情

网友:
没有这点位图,帮不上你

网友:
明天看看有没有这手机的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芯片丝印多少?
拆开时发现IC已经烧掉半边,根本就看不到丝印了,但可以看到是8个腿的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芯片丝印多少?
好的,多谢你,这个机子其它功能都正常,插上充电器也能用,就是充不进去电

网友:
我想起来了,淘宝上有卖充电小板的,可以买了,可以改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