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L470 bios密码

楼主(2018-12-19):
有哪位兄弟知道thinkpad L470的密码在哪里存放    这个机器有密码芯片吗

网友A:
这个机器有麻片的   如果刷BIOS是不管用的  吧麻片刷了或者换了

网友:
原来如此

网友:
这个电脑有单独的密码芯片吗

网友:
也可能在EC里。需要换剪板EC

网友:
先刷大BIOS  试试看吧

网友B:
换ec就好了,ec要刷程序

网友C:
有专门的密码芯片,一般在EC旁边吧

网友D:
先刷个BIOS吧  在EC里的可能性比较大 是IT8586  还是IT8996E-256    IT8996E得话很有可能在EC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有麻片的   如果刷BIOS是不管用的  吧麻片刷了或者换了

一般的码片开头是什么字母的呢。  P68HAH86  这个是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ec就好了,ec要刷程序

兄弟遇到过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专门的密码芯片,一般在EC旁边吧

没有啥特别的芯片在旁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刷个BIOS吧  在EC里的可能性比较大 是IT8586  还是IT8996E-256    IT8996E得话很有可能在EC里

it8586e   1817-fxa

网友:
EC旁边有个写着UTPM1的芯片 型号是P68HAHB6   32针脚的芯片 不知道是不是存在这个里面

网友:
有兄弟知道的吗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24C开头的。

网友:
那议你结合图纸和实物一起拍好让我们帮你看下

网友:
类似这种芯片

网友:
版号多少?看看有没图纸,按图纸找。。找不到码片 刷EC试试

网友:
没有这样的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