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看看这个是啥管子

楼主(2018-12-19):
4j  中间圈里一个4

网友:
放电路中大致可以知道,你就光一个坏管,                  猜猜看

网友:
打印机的高压板

网友:
看起来像是MOS管

网友:
单独一个管子,谁也看不清是什么型号,最好在电路板上标出它的位置,而且要放大的高清图

网友:
什么打印机?确定是高压板的事吗?

网友:
上边应该有丝印,你可以到淘宝一些卖芯片的店铺里,进店铺里去搜索丝印,或许能查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