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S白苹果重启不进系统 刷机到百分之80报错9 硬盘重新写了 还不行

楼主(2018-12-19):
(无正文)

网友:
重做基带看看呢

网友:
刷机报错80%,一般都是基带问题了,你查一下基带和基带电源,各路供电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会不会电池问题呢!!!!!!!

网友:
有结果了吗  反馈一下

网友:
看硬盘和阻值是否正常,考虑硬盘和CPU是否断线,以前碰到过卡槽下挖线飞线的,还碰到过换硬盘好的!换硬盘那个在硬盘测试架上阔以正常读底层!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,,,,,,,,,,,

网友:
最好换一个硬盘试试,可以这个硬盘坏了

网友:
基带问题比较多的  要么就段线,首先要看是怎么引起的 去细致的判断

网友:
先換硬碟,不行就是指紋碼片看看阻值不對就是到cpu斷線了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受益匪浅,希望楼主更多发精品文章,感谢!

网友:
用的爱死还是爱坨屎刷的呢

网友:
兄弟们 是逻辑码片的问题  已经、整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