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用表电压档不确要怎么修

楼主(2018-12-19):
如图,打到电压档按理正常应该是归零的吧。然后测电压也差好多。这个要怎么修?

网友:
把红黑表笔短路,看是否能归零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曾经有个也是这样   档位选错烧表了    据了解要换烧掉的精密电阻之类  直接扔了

网友:
还是买一个吧   ,说不定那天你就被它坑了

网友:
电池没电了吧!换电池试试看。

网友:
先换电池试下,不行就买个胜利890C+,也就80来块钱,万用表用的还是挺多的!你拆来看下呗,大不了换块新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,个人认为换电池,电池电压不够,却是是不准。不行就直接换机,这个是没有修的,里面应该就一个芯片,什么都没有的。

像我这个店一年都要买一两个表,用的人又多,所以多多少少都会出点问题,不过现在也便宜,100多的就很不错了。

网友:
先拆开用放大镜看看,看有没有烧坏的零件

网友:
这个得拆开修。估计是电压档某些电阻变值了。
买万用表,买那种垃圾货就行,烧了不心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