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PLUS装屏不触摸,测量没有5.1v,1.8v也没有,是黑触摸还是白触摸的问题呢?

楼主(2018-12-20):
6PLUS装屏不触摸,测量没有5.1v,1.8v也没有,是黑触摸还是白触摸的问题呢?+5.7v和-5.7v都有了。。
问题

网友:
先搞通病,拆黑触摸飞M1脚

网友:
u1501-A1提供5.1v 到白触摸u2401-C8, 先查C2402. C1541,不行拆白触摸

网友:
还有一个1.2v (一般m1的多)

网友:
装屏的时候有没有竖条条啥的,有的是显示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M1脚搞过,白触摸换了,一样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