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第一次维修遇到问题

楼主(2018-12-20):
亮度调节界面总是出在屏幕上一直不消失  还显示亮度最亮调节的界面   开关正常  没有图纸 如何解决

网友:
这个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 要不就是按键串键

网友:
先把按键板排线拔到试下,AOC的这种毛病挺多,大多是按键,也有是驱动板

网友:
先把按键板排线拔到试下,如果还是一样的故障,那就刷一下试试,基本就能解决问题了。

网友:
是数据板子的问题   没有任何资料图纸 我把接口附近的电阻拆掉了  只留了开关  和电源指示灯的 智能这样了    先叫客户这样用吧   应该是电阻变值了

网友:
这东西  直接拔了  开关板就能确定那的问题了

网友:
按键都换完再试试,有时候就是这么恶心哦

网友:
不插开关按键板试试会不会自动跳出来 如果没有那就是按键问题

网友:
把按键板上所有按键都换掉就好了

网友:
我总觉得是因为开关有问题

网友:
看一下回复出厂设置,能不能解决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