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普AR2348 复印机 卡纸 怎么回事

楼主(2018-12-20):
大神们,。我这台夏普AR2348 复印机纸张老是经常卡在鼓芯下面是怎么回事啊,。第一纸盒进纸经常卡,。侧面纸托进纸就不会卡,。

网友:
查一下下纸盒的搓纸轮,离合器,还要看下有没有异物

网友A:
把照片中那4个灰色轮子用,湿布清洁下,搓纸轮也先清洁下,机器打印多少张了,量很大,轮子有明显磨损就换下(你可先清洁下试试)离合器把机子的后盖拆下来就能看到,希望能帮到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照片中那4个灰色轮子用,湿布清洁下,搓纸轮也先清洁下,机器打印多少张了,量很大,轮子有明显磨损就换 ...

那4个灰色轮子和搓纸轮都用瀑布清洁过了,还是会不定时卡纸,。谢谢你

网友B:
                     进入维修模式51-21-0改成1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进入维修模式51-21-0改成1

看不懂什么原理

网友:
四个灰色轮子用砂纸打磨下,对位滚弹簧东西垫下,对位导板加塑料片,代码51-21

网友:
我碰到的问题跟你一样啊  看看搓纸轮怎么样啊不行自己换掉啊 ,然后在把那个四个轮啊擦擦干净啊 就 可以啦 因为时间长了 四个轮子比较光滑 摩擦力木有了啊 所以有时候到哪里就会上不去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