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NCT5567D的PDF或者点位

楼主(2018-12-20):
七彩虹H110主板用到这个芯片,不知道哪个主板还用到这个芯片,求点位图,或者芯片的PDF,有的说下。

网友(2019-01-29):
我也遇到同样的机器,不触发呢,短接绿线能强制触发亮机

网友A(2019-03-14):
师傅,搞到这个芯片的引脚图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师傅,搞到这个芯片的引脚图没?

NCT5567D这个IO在Asrock Z370M-ITX AC里面有采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