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mbx-268通病

楼主(2018-12-20):
此机器拿来按开关没反应,拆机之后正常,装起来测试几个小时之后,又出同样的问题,之前修到过两台s5-on的问题,

直接查上图pq244  2脚3v,3脚无电压正常,在查pq235 2脚无电压,3脚4v明显不正常,正常应该是13v,拆掉pq235上电正常,换掉一起正常,确认是通病修到这是第3台了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,我测的是按开关之后的电压,s5-on按开关之前是没有电压的,这个机器按开关电流表没反应,其实主板的s5电压是有反应的

网友:
感谢分享经验  这个碰上怕真没头绪

网友:
对于广达代工的机器   这种问题比较突出

网友:
这种小三极管出问题的机型还是很多的,加焊下就可能会好,最好是换掉

网友:
通病 通病 学习 经验总结中 总结一诶

网友:
学习了,下次遇到这个问题,我直接拆PQ235看能好不,不能好 在找别的原因  哈哈

网友:
通病  确实是通病  昨天刚好修了一台同样的故障

网友:
通病分享肯定要看下

网友:
毛事很多这样的故障   还是加分吧

网友:
学习

新芯箱硬88 -2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为什么s5开机后低电平有效?

网友:
这个确实是个通病,它来就是送钱的

网友:
搞不懂广达干嘛把这个控制电路搞得这么复杂,越简单越可靠啊

网友:
通病   那就是送大洋来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

网友:
这种管子确实坏的多。。送钱

网友:
就像台式机主板技嘉主板一样  插刷BIOS不好    基本都是小管子坏了

网友A:
这种管子有没有分型号?还是只要是这种管子都是通用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管子有没有分型号?还是只要是这种管子都是通用的?

沟道一样,大小一样,基本上就可以代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