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81m-k版本1.01风扇转

楼主(2018-12-20):
今天早上修了一个问题超多的故障板。插上ATX电源,风扇转(当时以为是绿线拉低)打阻值发现无穷大。不对劲啊。就找到插风扇的座子。三脚是12V测的时候,是5V(之前修过杂牌版,是个通病二极管击穿导致的)我就想到那个案例。找相连的元器件,发现确实有,两处:PR611、PQ600。当时是把PR611给拆除了(当时是在线量,没有达到8.2k)发现不行。就把PQ600拆除了,发现不转了(修到这,我有希望了)我当时打阻值发现是正常的(为了死心才换了一个)不行。当我量到S级时算是找到了问题(船长老师讲基础课的时候,记过DS相互导通-反正我是这样理解的,有错的地方见谅)我是从S级开始找的,我找到了PR610和相连的PQ604(说实在的,我讨厌找华硕的控制级,看的我心慌,我是喜欢看电路图直观)当我量PR610发现不对了,点位是3V可我量没有电。我就量和它相连的元器件是有3V的PR600、PR607(我终于找到了)还有一个就是IO,当时我量到那个两个电阻时,我就猜想是断线了,如果是IO拉低那两个电阻不可能是有电的,我就飞了一根上去(PR610)再次插上ATX电源OK了。不触发,是因为绿线也断线了,飞好后。触发CPU供电没有,它的开启是PQ806和PQ801控制的,当时我是用表量PQ806时,一碰就掉,碰了两下,CPU供电有了,当时以为好了准备丢一边,发现掉电。搞了一会,于是我决定拆掉PQ801从新找个管子安到PQ806位置上。此板修复完成。之前是修过两次的。以下是截图。

网友A:
太复杂。而起思路也没有讲得很清楚。看到一头雾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太复杂。而起思路也没有讲得很清楚。看到一头雾水

不复杂,你找点位一点点看。这板子故障多,你读文字当然不明白。绿线都没有阻值,那就不是触发电路问题。就要找到插上ATX电源风扇转的原因。

网友:
思路明确 楼主码字不容易 顶一个

网友:
绿线是个通病了  这板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·

网友A:
你这个是不是风扇常转是风扇电压问题。然后修好了之后发现不触发。然后是PSON短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不是风扇常转是风扇电压问题。然后修好了之后发现不触发。然后是PSON短线了

风扇有一个脚,在点位上写着12V,我实际测量是5V。开始我也走了弯路,ATX打阻值是无穷大(说明绿线已经断线了,我研究了一会,飞了一根线,也可以触发,就是CPU供电没有。我就知道这个板子故障太多。本来就不想修了,因为CPU供电没有,我心就凉一半了,我是靠运气修CPU供电的。想想还是把风扇转的问题解决,能不能修好,看着板子造化了。我就把飞好的绿线断开。找原因,所以我在帖子里说过,修过杂牌板也是插上风扇,风扇转,点触发可以正常使用。我就按照那个帖子的思路找到了问题,慢慢修好的)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糊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