淘宝廉价水晶头测评

楼主(2018-12-20):
测一下 淘宝超级廉价  散装水晶头,1000个袋装的。一袋40多元。前两年便宜,这2年涨了10来元。
百度搜了一下铜和塑料价格的走势

16年开始,铜上涨。塑料价格微涨。
考虑到人工成本也是逐年上涨。
水晶头的具体成本,咱也算不清楚。反正这几个因素都涨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排除上涨因素,这种超级廉价的水晶头,也基本徘徊在成本生死线附近。
这玩意到底能不能用,得亲自判断。反正卖这玩意的,没有不得差评的。
这是我的购买记录:

从我自己实际使用的经验,
跟10元左右一袋的盒装水晶头,区别真不大。
当然 跟15元-20元的,确实有区别。质量上比不了。
—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——— ———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—

包装 简单粗暴,量大实惠
买上2袋子,基本可以用1年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取出一个,裁纸刀把铜叉片直接顶掉,观察一下,

三叉压片。卖家宣称的 小三叉铜片

说一下3叉与2叉的区别
先上图

这是手绘的,叉片与线芯 经过网钳压制后的示意图
铜片的叉子,穿破线芯外面的绝缘皮,扎入线芯铜圆柱体上。
网线传输电路得以形成。
假设只有1个叉,叉片扎中线芯的概率将大大降低。
仔细观察那个线芯,它在水晶槽里面,总有一些余量,可以自由移动。
尤其是一些很细的线,我见过0.3的,压水晶头成功率很低。经常某根压不住。

a.3叉比2叉,扎中线芯的概率大,压制成功率更高。
b.三叉与网线线芯接触,是3个点,比2叉错一个接触点。导电性能更好些。
c.有木有4叉5叉?目前没见过,并不是叉子越多就越好。
水晶头尺寸已经形成标准,叉片长度是一定的,开叉多了,每个叉子会变小,
它的强度会变低,有可能扎不进线芯,就断了。

我找了根4线的监控网线,作了一个水晶头,然后把它再拆了,看看是怎么接触的。

从线芯的破损程度来看,这个三叉片,也不是越厚越好。
如果过厚,叉片强度过高,有可能把线芯压断或者裂开。
理想的,应该是上面接触网线的部分厚一些,下面压线芯的稍微薄一些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下面测一下,是不是铜材质。

这是我从希捷40G报废并口盘里面拆出来的一个神器。
永磁体,磁力超强。用它给螺丝刀加过磁,可以轻松吸起一元硬币。

周围的螺钉已经被吸上去,弹片未被吸引。
再用螺丝刀测下

现在可以知道,它肯定不是铁。
我用裁纸刀直接刮开内部,看看是不是铜包铝的。

内外颜色一致,都是铜颜色。
应该是铜三叉。
至于为啥叫小三叉,我上一张图一看就知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洁厕净,这玩意里面含酸,会腐蚀铜。

放了几天,再看看

铁丝已经有锈迹,铜片还凑合。很光泽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当然,铜时间久了,会发乌生锈,叫铜绿。
这是水晶头失效的最大敌人。为了防止生锈,
一般会在铜片外层镀镍镀金。
这种水晶头就贵了。比较高级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问题来了:弹片厚的,是不是比薄的导电性能好?

这是我从一个使用好几年的8口交换机网卡接口处拍的图。
网卡的铜芯,是圆柱形的。

仔细观察上面的磨痕,就会发现,磨痕是一根很短的线。
这段磨痕线,还应该是插拔水晶头是,三叉片沿着铜丝运动,摩擦导致的。
由此判断,水晶头和网卡的接触,其实是个线接触或者点接触。
闭上眼睛静心想象,两根圆珠笔,交叉放在一起,他们的接触,其实就是一个点。
跟圆珠笔的粗细,没有任何关系。

上图所示,三叉片上面,有一段斜坡,跟网卡的铜丝接触。
这个接触,大部分情况应该是一个点。
如果叉片的角度,和网卡铜丝的倾斜角度刚好一致,
叉片的制作工艺假设精度极高,非常光滑。
这样才会产生一小段线接触。
所以我判断,导电性能与这个厚薄无关。
它与材料有关。镀金的,应该会好一些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总之,这种散装的1K/袋的,还是可以的。
并不像很多给差评的买家说的那么差劲。
这种成本低廉,我安装监控经常用。没出过大的问题。

网友:
大哥,你压住了我的三叉神经了。

网友:
分析的购细的,学习了

网友A:
用海王的三叉戟叉会不会好点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海王的三叉戟叉会不会好点?

有时卖报废电脑,遇到收废品的。
收废品的人,思路比较奇怪。全是按废铁估的。
有个人要卖摩托,收废品的给20,
说废铁2毛钱一斤。100斤的摩托就值20。把那个人气的。
海王的三叉戟,就算500公斤,在收废品那里,也最多值200块钱。

网友B:
真牛 还这样测试 ,我用只看价钱 ,判断不出来好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真牛 还这样测试 ,我用只看价钱 ,判断不出来好坏

消费者的购买行为,并非是全部理性化的。有些东西价格上不去,不是质量差,是一种人的心理偏见,自然地以为这个东西,如此便宜,肯定质量不好。如果8成的人都这么认为,这样一来,这个商品的需求就不足,
工厂供给再多也没用。最终的价格,只能贴着成本线卖。这大概就是价值洼地。反正我感觉,这种水晶头,是一种被低估的产品。

网友:
长见识了,水晶头认识它快20年了,还第一次了解这么详细,楼主大牛!

网友:
廉价水晶头  害死人啊  经常差的好好的 就是上不去网  换个安普的 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