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5459 装显卡驱动黑屏

楼主(2018-12-20):
戴尔5459 装显卡驱动黑屏,驱动是官网下的,刚开始装上去了  没问题,一重启就不行了!

网友:
把独显屏蔽掉。用集显看看有没有问题。如果没有问题把独显干掉

网友:
用安装版装,然后官网下载驱动试试,看看黑不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