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压原理

楼主(2018-12-20):
这个升压原理没弄懂  求老司机指教一下

网友:
这个电路其实很经典的。但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

网友:
倍压整流电路,百度看看就清楚了。

小时候就学过这个电路。

网友A:
这个是二极管和电容组装的升压电路。十分经典。
并且这是个动态变换的过程,文字表达比较费力。
我去网上搜了一下,找到一个,讲的不清楚,我不太满意。
我要亲自捋一下这个电路。
我用10几副图来说明他的工作过程。
通过自己亲自计算,我发现了规律。
这个规律很奇怪,你不自己亲自算上3个以上的循环过程,你发现怎么也理解不了。
所以,我希望看到的坛友,自己亲自算一遍。你算上3个以上循环,可以说,网上的那个讲述,简直弱爆了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由于雷工的图纸,不是特别全。我做个注释:
多余的东西,我都擦掉了。那个叫VCLK的信号,是个方波信号
我们假设是个0-5-0-5循环的方波。
电容为改为图片的名称,便于描述。
后面那个+15V_ALW,是输出端。而且是最终的输出。
他要经过很多次的循环,最后出来一个15V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初始状态: 我直接标电位。
如果你连电位和电压都理解不了。建议复习初中物理。
初始电压 +5v_AWL加过去,会给这4个电容充上电。
那个方波,其实是接到了某个芯片的输出脚。初始状态
我们假设它输出为0时,就是接地了。可以计算出来各个电容两端的电位。
如上图所示。
为简化分析,二极管导通时压降取0。不然会啰里啰嗦,很麻烦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好,下面我全部上图,不再打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二极管和电容组装的升压电路。十分经典。
并且这是个动态变换的过程,文字表达比较费力。 ...

百度上哪个没看懂  你这样详细的分析,看懂了  感谢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百度上哪个没看懂  你这样详细的分析,看懂了  感谢感谢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这是百度搜到的一个解释
https://blog.csdn.net/qlexcel/article/details/75885949
比起我这个解释来,是不是弱爆了

网友:
这个过程,我举个例子。好比熊大熊二去山上采泉水喝,各自拿了2个10L的桶,但是接水的位置狭小,只能站下熊大,熊二就在旁边拿着桶等着。第一次熊大把水桶灌满,然后2个家伙就平分。每人一半,这样各有5L。然后熊大拿着半桶水再去接,接满了,2个家伙又平分,每人7.5L。然后熊大再去接,周而复始,最后的极限,就是每人都是10L。这个过程,是个极限的概念。理论上,可能1万年也实现不了,但现实电路中,其实只要接近15V,电路就已经可以工作了。

网友:
这个解释,全网无出其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