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asp1206a PDF脚位图

楼主(2018-12-20):
求asp1206a PDF脚位图  或者可以直接告诉我EN脚  和PG脚是哪个脚

网友A:
什么机器上面用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机器上面用的?

应该是华硕台机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华硕台机!

我也觉得是,但是没有板子型号,不好找,除非常修的人才知道那个点位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也觉得是,但是没有板子型号,不好找,除非常修的人才知道那个点位有

他既然在问,估计是在修,只要他说型号,基本就能找到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他既然在问,估计是在修,只要他说型号,基本就能找到!

嗯,估计是不修或者修好了,不然发个帖子自己都不关注,或者这帖子是。。。。。。 你懂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