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信号故障]
苹果6进水开数据上网太慢太慢了

楼主(2018-12-20):
苹果6打电话正常开数据上网太慢太慢了,进水机,信号也是满格,显示也有4G信号,机子已经刷机做系统,还是一样,,确定主板问题,应该如何检修,有参考案例吗,

网友A:
看你是4G网络吗?估计你是2G吧!重点看基带部分。

网友:
拆开看了吗    有没有腐蚀

网友B:
拆开看了,, ,都清洗了,,不知道如何修,,,与什么芯片有关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开看了,, ,都清洗了,,不知道如何修,,,与什么芯片有关系

腐蚀的芯片重做,电容电阻挑了,有用的补上,重点看看射频那附近

网友:
你根本不懂理論,先學理論再修,沒會走就想跑

网友:
理论,什么理论,理论有教修4G信号满格上网慢的经典教程?上网慢原因多的是,软件,网络,硬件老化,难啊

网友:
腐蚀的芯片换新,电容电阻换新解决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受益匪浅,希望楼主更多发精品文章,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你是4G网络吗?估计你是2G吧!重点看基带部分。

人家那是有信号不是无服务,接收是正常的。OK!你居然让重点在基带动上,啧啧啧,那天线开关,中频,功放都是摆设?

网友:
打电话都正常   就是数据上不了网

网友:
不懂就看看,升级太慢了,只能蹭蹭经验了

网友:
如有腐蚀的芯片可以换新,电容电阻更换解决

网友(2019-01-23):
确定主板问题,应该如何检修,有参考案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