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43E不开机

楼主(2018-12-20):
华硕A43E 版号K43SD 2.2
现象:触发0.02掉电,扣掉电池后,自动上电一直都是0.01-0.02-0.01
拿到板没有进水痕迹和缺件,个阻值没有异常
上电,发现奇怪的现象,充电和3/5V都有瞬间波形然后就掉了,然后不停
有输出,然后又掉了

然后排查了一番,发现是因为3/5V的开启信号不稳定

华硕的板基本只有点位没图纸,对于我这个喜欢看图纸的人来说,
很难受,所以索性我画先一个简易的3/5VS时序图再修了。

3/5V开启信号是又EC发出来,排查后发现EC的供电有问题

而且发现为什么充电只有瞬间的波形,因为充电的开启信号和
EC的供电,是同一个电压

EC的供电来自一个5V转3V的芯片
原本想抓一下芯片开启(1脚)和输出(4脚)的波形

结果主板正常了,后来想了一下,应该开启脚虚焊了,
因为抓波飞线的时候加焊了一下123脚

用了一两天 应该是正常稳定了

网友:
歪打正着,飞下线无意间把问题解决了!

网友A:
5V转3V,华硕特有的,黄大师,功力又提升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5V转3V,华硕特有的,黄大师,功力又提升了

肖老师这话说的,我也只懂些皮毛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肖老师这话说的,我也只懂些皮毛而已

别闹,这个点位图,当时有简单提过

网友C:
充电指的是什么呢  请让我了解一下  是充电电压吗  充电电压不插电池怎么会有呢  很好奇  谢谢

网友:
维修思路明确,维修方法果断,维修速度快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充电指的是什么呢  请让我了解一下  是充电电压吗  充电电压不插电池怎么会有呢  很好奇  谢谢

正常是有电压的,你找台电脑,电池拆了,你量一下接口看看,我记得是有电压的

网友:
正好需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V转3V,华硕特有的,黄大师,功力又提升了

并非特有吧,至少yoga系列都有看到了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么 好像以前遇到过

网友:
没图纸真让人抓狂,还好有点位,跑线路真烦,眼睛疼。

网友:
正常是有电压的,你找台电脑,电池拆了,你量一下接口看看,我记得是有电压的

网友:
这个什么品牌的示波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