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BIOS]
HP笔记本红字报错!谁有新款本本的写号软件

楼主(2018-12-20):
希望有大师指教,只有单主板,没有序列号!

网友A:
哪一年的机器啊 现在最新的2.10 我用的2.09只到15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哪一年的机器啊 现在最新的2.10 我用的2.09只到15年

还没过保的,你那个可以 发给我吗?QQ

网友C:
随便写个系列号上去就可以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还没过保的,你那个可以 发给我吗?QQ

序列号应该可以写 报错估计消不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序列号应该可以写 报错估计消不掉

也是要试下才行,不然好多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随便写个系列号上去就可以的。

怎么写,我感觉BIOS写的没什么用

网友(2019-03-05):
开21次后就进不了系统了    我手上也有一台

网友(2023-02-27):
新款写号软件找到了吗?同求一份,谢了,799354278@qq.com

网友:
我换了一块主板也是这样的情况 ,卖主板的说让我把原来的BIOS导过去,导过去会导致开机时间过长 一般要30多秒才能好   这个应该是要写一下主板的序列号这些  新主板没有序列号   有人有办法解决吗?我QQ3517860602   十分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