迅维CF280T,做大芯片,芯片部位上凸,请问是那里问题

楼主(2018-12-20):
迅维CF280T,做大芯片,芯片部位上凸,请问是那里问题是上风温度高了还是下风温度高了呢

温度曲线用的系统的INTEL 有铅南桥曲线,
板是XBOX360主板,重做GPU芯片

网友:
这个机子已经停产了,出问题都不好处理了,我手里有台做BGA一片翘都没有办法处理,其他就是他们发货过来的时候,架子弄变形了

网友:
我这个应该是上下温度那里没设置好,求版主指点下

网友:
下热风温度高了,板子拱起来,这个没法子避免的,尽管它配了夹子拉住,但我试了然并卵,所以我做BGA时都不用那个穿孔的夹子,直接两边一顶不动了就上

网友:
你是不是顶的太高了?
用测温线测过实际温度吗?

网友:
XBOX360主板本身就特别容易变形,做的时候要用专业的夹具,以前淘宝上面有卖的。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到。
你也可以试着把机器的红外温度调高一点试下能不能解决问题,把红外温度调到180度。

网友A:
用测温线测一下实际温度最高多少度,维持时间是多少,一般情况是温度高了,有可能的最高温度维持时间太长了,只有试试才知道结果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测温线测一下实际温度最高多少度,维持时间是多少,一般情况是温度高了,有可能的最高温度维持时间太长了 ...

我用废板试验,在第3-4阶段板子就开始上凸变形,
试验调整提高红外加热,降低下风嘴温度,情况几乎不变

请问你们上风嘴离芯片距离是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用废板试验,在第3-4阶段板子就开始上凸变形,
试验调整提高红外加热,降低下风嘴温度,情况几乎不变
...

问你 温度多少,夹具怎么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