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-3549 不识别硬盘。

楼主(2018-12-20):
Dell 15-3549 不识别硬盘。
原机i7
现已更换为i3
故障:SATA口不能识别硬盘,硬盘不转,5V供电正常,信号正常。光驱正常识别,换光驱位硬盘架也不能识别硬盘。usb接口也不识别硬盘,U盘正常读取。就是不认硬盘,打死也不认。
求维修思路,不修好不死心

网友A:
CPU换了好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换了好了吗

CPU换了,涛声依旧,跟硬盘有仇,打死不认:ciya:

网友B:
换硬盘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硬盘了吗

硬盘必须更换啊!:fengnu::fengnu::fengnu::fengnu:

网友C:
bios刷了吗

网友D:
桥的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ios刷了吗

BIOS刷了,合成的也刷过,原厂的也刷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桥的问题啊

桥和CPU是一体的,不是桥的问题,已排除。

网友:
查SATA模块的电路和相关线路,应该不难修的

网友:
有主板的图片没,我看看和我的主板一样不,我有一块主板忘了啥型号了

网友:
啥子稀奇古怪的毛病都有

网友:
有图纸吗?找找信号线,有可能只是sata信号的电阻啥的烧了

网友:
板号:13302-1,明天上班拍图。回收来的机器,当时可以正常进系统,蓝屏,重启就不识别了。

网友:
SATA还容易处理点,如果是PCI-e总线就麻烦了

如果你万用表检查过5V供电没问题的话,建议再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纹波过大(或者单独用直流电源单独给硬盘供电。先100%排除供电问题

排除后,剩下的就是信号问题了,这个是无法测量的。如果你桥(CPU)也换了,那么桥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了

那剩下就应该检查桥和硬盘的连接了。这个连接,在桥边上有4颗耦合电容(部分板子可能不这么设计,也可能只有2颗,看图纸),主板的硬盘接口处也有4颗耦合电容。耦合电容之间是否联通,然后耦合电容是否和硬盘联通,如果都联通,证明线都是通的,剩下的就可以考虑换耦合电容了(注意别拿普通电容更换,没作用的,淘宝很多假货)

另外,耦合电容到硬盘的信号针,是否为通,别弄半天是硬盘接口问题

SATA信号不会有电阻的,只会接电容,或者接Redriver芯片(如果有的话,考虑下这个芯片问题,或者芯片的config电容问题,这种设计一般都是高端机器才这么设计的,看图纸)

网友:
桥都换了                   那就是电路问题 找图纸慢慢分析了

网友:
怪事儿。得好好查

网友:
cpu问题,我上次也碰到这问题,网上买的u打死不认盘,从料板上拆个u试试

网友:
这么奇怪的事也有 慢慢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