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过几分钟就正常了,什么情况?是逻辑板问题吗?

楼主(2018-12-20):
(图片)

网友A:
我也有一台这样的,我的是下半部分显示正常,上半部分和你一样看不清花屏!和你的相反!

网友:
感觉是很明显的屏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拆开屏测一下耳朵的电压,不正常就飞线

网友:
一般都是屏幕问题,维修通用高压板,驱动板替换试

网友:
搞过一台,逻辑板是三星芯片的,铁壳那种,吹热一下就好,放久了又会这样,客户给不起价,没有换板

网友:
这种屏挂了吧 放弃吧别折腾了 普通显示器也有这种故障 都是修不了

网友:
屏坏了吧看这样子

网友:
屏幕坏的可能性 占8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有一台这样的,我的是下半部分显示正常,上半部分和你一样看不清花屏!和你的相反!

开机过几分钟就正常了,屏幕没有坏,估计,也只能估计是逻辑板上或是排线的故障了

网友:
过几分钟就正常了

网友:
LG电视这款主板搞死很多师傅。

网友:
要是飞线好不了,再出点叉子就不好交代了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