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hinkPad L450笔记本时序

楼主(2018-12-21):
一、VccRTC:连接桥的AG10脚,外部名称为+RTCVCC,此电压由+RTCBATT0欧电阻直连,而+RTCBATTCMOS电池连接1K欧的电阻和RB751V二极管得到2.86V电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1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2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3)
二、RTCRST#\SRTCRST#:两个信号都由+RTCVCCRC15/RC17电阻(20K欧)上拉提供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4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5)
三、32.768KHz:连接桥的AW5AY5脚(图4),外部名称为PCH_RTCX1PCH_RTCX2,由YC1晶振产生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6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7)
1、INTVRMEN:桥内部稳压器开启,外部名称为PCH_INTVRMEN(图4),由+RTCVCCRC19330K欧)电阻上拉提供。
2、DSWVRMEN:深度睡眠稳压器开启,外部名称为DSWODVREN,由+RTCVCCRC41330K欧)电阻上拉提供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8)
四、VCCDSW3_3:桥内部深度睡眠待机电压,外部名称为VCCDSW3_3,由+3VALW直连提供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9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10)

1、+3VALW:经PJ2隔离点与+3VALWP相连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11)
2、+3VALWP:由PU8(RT6585B)第8脚产生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12)
RT6585B简介:双通道Buck控制器,用于为电池供电的系统生成稳定的电压。其中包含两组输出电压 2V~5.5V 可调的 PWM 控制器两组固定 5V/3.3V 输出的线性稳压器,每组线性稳压器可输出最大 100mA 的电流。
RT6585B时序:(1)12脚VIN:由3V5V_VIN经PD23二极管降压产生18.86V电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13)
3V5V_VIN经PJ4隔离点与B+相连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14)
B+电压由VSYSTEM经保护隔离电路后连接电感PL3和电阻PR83产生19V。
VSYSTEM电压由APDIN经保险PF1及电感电容滤波后产生19V.APDIN电压就是电源适配器的DC接头连接JDCIN座产生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15)

(2)3脚LDO3\13脚LDO5:当VIN电压超过复位电压上升阈值时, LDO3和LDO5先后提供3.3v和5v调节输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16)

(3)20脚EN1\6脚EN2:EC的83脚经PR129电阻(2.2K欧)连接到EN1和EN2,外部信号名称为EC_ON,以此来开启3.3V和5V的控制输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17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18)

补充内容 (2018-12-22 00:25):
未完待续

网友:
(4)18脚PHASE1\8脚PHASE2:18脚经场管PQ27、PQ29轮流导通以及电感PL5储能、电容PC75滤波后输出+5VALWP;8脚经场管PQ26、PQ28轮流导通以及电感PL6储能、电容PC73滤波后输出+3VALWP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19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21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22)
(5)7脚PGOOD:当+3VALWP和+5VALWP输出正常后,产生PGOOD。(见图13)
未完待续.........

网友:
五、DPWROK: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电源好,连接桥的AV5脚(见图8),外部名称EC_RSMRST#,由EC第93脚发出,实测3.28V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23)
六、SLP_SUS#:桥发出的深度睡眠指示信号,连接桥的AP4脚,可用于控制主待机电压的开启和关闭,此机不支持深度睡眠,故该信号悬空不采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24)
七、VCCSUS3_3:桥的主待机电压,连接桥的AC9、AA9、AE20、AE21、AH11脚,此电压外部名称为+3V_PCH,由+3VALW直连提供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25)
八、RSMRST#:桥的主待机电压好,连接桥的AW6脚,外部名称为EC_RSMRST#,此机不支持深度睡眠,故该信号和DPWROK连一起(见图8)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26)
未完待续.......

网友:
九、SUSCLK:连接桥的AE6脚(见图24),外部名称为SUSCLK_32K,在此机中,桥将该时钟发给了JWLBT1插槽(WLAN)的第50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27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28)
十、PWRBTN#:连接桥的AL7脚,是桥收到的触发信号,外部名称为PBTN_OUT#(见图26),此信号是EC第110脚收到开机信号后,由86脚发送给桥的高低高跳变信号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2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3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31)
未完待续......

网友:
十一、SLP_S5#:连接桥的AP5脚(见图24),外部名称为PM_SLP_S5#。当桥收到触发开关信号后,退出关机状态,首先置高S5#成3.3V,同时EC的第33脚(外部信号名称USB_ON#,见图23)连接U6的第4脚(EN#)开启USB供电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32)
十二、SLP_S4#:连接桥的AJ6脚(见图24),外部名称为PM_SLP_S4#。当置高S5#后,接着置高S4#成3.3V,表示退出休眠状态,同时EC的第107脚(外部信号名称SYSON)连接PU9(RT8231A)的第8脚(S5)开启VDDQ和VTTREF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3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3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35)
未完待续......

网友:
十三、SLP_S3#:连接桥的AT4脚(见图24),外部名称为PM_SLP_S3#。当置高S4#后,再置高S3#成3.3V,表示退出待机状态,EC的第124脚(外部信号名称SUSP#)开启以下供电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36)
1、+5VS/+3VS:SUSP#连接到U9(TPS22966R)的第3脚(ON1)和第5脚(ON2)开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37)
2、+1.05VS_VCCPP:SUSP#连接到PU10(SYX198D)的第1脚(EN)开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38)
3、+1.5VSP:SUSP#连接到PU11(SYX198D)的第1脚(EN)开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39)
同时桥的第AV61脚发出DDR_PG_CTRL信号连接UD1(74AUP1G07GF)的第2脚(A),使其4脚(Y)为高阻抗关闭状态,此时第4脚(外部信号名称SM_PG_CTRL)被+5V_DDR上拉成高电平给PU9(RT8231A)的第7脚(S3)开启VTT(见图34)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41)
未完待续......

网友:
十四、SLP_A#:连接桥的AL5脚,外部信号名称PM_SLP_A#(见图24),是桥发给EC(见图33),用于开启 ME 模块供电的控制信号(3.3V),时序与 SLP_S3#一致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(42)
十五、SLP_LAN#:连接桥的AJ7脚,外部信号名称PCH_SLP_LAN#(见图24),是桥发给EC(见图30),EC的第97脚(外部信号名称LAN_PWRON,见图30)开启网卡供电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(43)

十六、VccASW:连接桥的AG14、AG13、AE9、AF9、AG8,是ME模块的供电,此机不支持深度睡眠,故直接采用S0状态的供电1.05V,外部信号名称+1.05VM_PCH_VCCASW,由+1.05VS经RC96(0欧)电阻提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(44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(45)
未完待续……

网友:
十七、VccCore_CPU:总线供电正常后,由桥的F60脚(外部信号名称VR_ON)连接PU13(NCP81101MNTXG)的第1脚(ENABLE)开启CPU的核心供电。随后PU13(NCP81101MNTXG)的第6脚(VR_RDY)被+1.05VS_VCCST上拉送往桥的C59脚表示CPU核心供电就绪(见图46)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4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4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4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4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50)
十八、SYS_PWROK:由EC的第82脚(外部信号名称PCH_SYSPWROK,见图33)发给桥的AG2脚(见图26)3.3V高电平,表示CPU核心供电OK
十九、PWROK:由EC的第99脚(外部信号名称PCH_PWROK,见图30)发给桥的AY7脚(见图26)3.3V高电平,表示S0状态电压OK
未完待续......

网友:

二十、APWROK:桥的AB5脚收到ME模块供电电源好信号(见图26),此机不支持AMT,故APWROK与PWROK连一起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51)
二十一、VCCST_PWRGD:当+1.05VS_VCCPP电压正常后,PU10(SYX198D)的第2脚(PG)被电阻(PR150)上拉后送给了EC的第29脚(见图38、图36),EC的第34脚(外部信号名称VCCST_PG_EC)因连接DC1(RB521CS-30GT2RA)的负极而反向截止,从而桥的B59脚(外部信号名称VCCST_PWRGD)被电阻(RC89)上拉成高电平表示CPU的维持供电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52)
二十二、24MHz:各路供电正常后,24MHz起振(单CPU),给PCH内部时钟提供工作频率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53)
未完待续......

网友A:
楼主能不能把图纸上传上来。我手里有一台。通电自动触发0.36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能不能把图纸上传上来。我手里有一台。通电自动触发0.36

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查询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。还能免费获得2个月VIP会员特权,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://www.5maodown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84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查询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 ...

谢谢                    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