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华硕d451v短路

楼主(2018-12-21):
昨晚一个学生拿了一个笔记本过来,说哪里被烧了,开不了机!
因为停电,所以今天才来给他弄!
插可调电源,5V短路!
拆机,发现PQ4022发烫.很明显啦。又是哪个电容被挂啦!
找了半天,原来在主板背后。附图。
其实这类问题很简单。
就是为了给位难得找,直接标记出来!
另附上主板BIOS资料。有需要的可以下载
板号 12278-1

网友:
小问题大智慧

网友:
楼主是好人~~~懂得分享。谢谢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恭喜楼主捡钱

网友:
有点位图图的话找起来会非常快。

网友:
有图一目了然,赞一下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就喜欢这问题,修的轻松,又有钱挣

网友:
好人一生平安

网友:
这种烧鸡就好了啦,不过烧鸡要先看公共点对电感有没有击穿,没有那就直接烧就行,1V3A很快能找到,不短路之后要量一下隔离管是不是击穿了。不然虽能用,但以后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就喜欢这问题

网友:
恭喜LZ,大短路还是容易排除的。。。

网友:
那是個芯片嗎,我怎麽看怎麼像電流檢測電阻啊

网友:
短路问题感觉容易修

网友A:
那是什么芯片呀?能否告诉我什么型号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短路还是好修的。

网友:
最喜欢修打短了,捡钱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是什么芯片呀?能否告诉我什么型号?

3181好像是,当时看了下,没有太在意!

网友:
这种打短路的故障一般都很好修的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