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星人Alienware15进水后不开机

楼主(2018-12-21):
一台外星人Alienware15进水后不开机,拆开后发现主板电源管理芯片(95812HRZ)腐蚀严重,充电芯片(BQ24780)也有腐蚀,处理后接电池能正常使用,,不能充电,现在电池用光后无法开机,接外接电源也不能开机,不能充电,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后,故障依旧,手头没有充电芯片(BQ24780),外围零件没有发现烧坏,请教大师们是不是充电芯片(BQ24780)烧坏造成的?

网友:
这种进水应该好修,关键要细心,看有不有断线!!

网友:
这个充电芯片容易坏,建议先换个

网友:
这种进水的要具体看下线路分析维修了

网友:
先查电源充电以及外置电源工作条件,一般是电源周边短线造成。

网友:
今天又买了个BQ24780充电管理芯片,等到了换上去看了!不行还得扩大范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