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80电池不开机

楼主(2018-12-21):
标题如上  电脑用电源正常开机  拔掉电源电池也能正常工作  关机之后30秒内电池可以开机  可以开机的时候主板待机有3 5V待机  过后就没了  就不能再开机了
没待机的时候测量主板待机供电正常11.4V   升压不起来   只有4.7   待机芯片之前被人换过  有哪位大神有图纸吗  待机芯片是1285B1  或者单待机芯片的定义图也行啊

网友:
电池换过

网友:
你下载一个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,里面有这个图纸

网友A:
楼主修好了吗?放出来分享一下呗           如果单不充电那基本就是指示灯闪烁,充电管击穿。
但你说的(关机之后30秒内电池可以开机  可以开机的时候主板待机有3 5V待机  过后就没了  就不能再开机了关机之后30秒内电池可以开机  可以开机的时候主板待机有3 5V待机  过后就没了  就不能再开机了)让我有点疑惑,坐等lz维修结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修好了吗?放出来分享一下呗           如果单不充电那基本就是指示灯闪烁,充电管击穿。
但你说的( ...

没有修好呢  电池除了不能开机时可以正常放电使用的  单电池的时候待机没有 m_onEN开启  m_on来自东芝芯片 但是电源开机  强行拉3V也不行  联想到m_on电源时OK 东芝芯片应该是好的  剩下的就是电池检测那块了 来自联想芯片  灌了死胶  不好弄  先跟客户商量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