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4HM87P,不显示,谁有这板子的资料,

楼主(2018-12-21):
跑码正常,电压也正常,就是不显示,我没找到任何资料,现没思路,哪个大佬给个思路啊看上面写的是I7CPU,内存槽坏了一个,我看能跑码就没拆掉,,SR17D桥,
另外,只有一个板子和内存,我甚至不知道用几V,现在用的16V电压,12V和19V我也试过都能开机跑码,但12V电流较大2.5A应该不是。

网友A:
秒杀的机器,有通病啊。私聊私聊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秒杀的机器,有通病啊。私聊私聊。。。。

什么通病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