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华硕A56C 板号k56CM rev2.0 BIOS程序

楼主(2018-12-21):
华硕A56C   板号k56CM rev2.0 BIOS程序  bios芯片在EC旁边,亲测亮机,开机2秒!

华硕K56CM 集成CPU 独显 板号:k56CM rev2.0.rar

网友:
本人所有bios程序都是亲测的才上传,不坑人!放心下载!

网友:
希望望大家点下支持和评分,你的支持是我发帖的动力!

网友(2019-03-05):
这种机,我遇到这样相似情况,不知道刷BIOS是否可以解决

网友A:
请问楼主是怎么刷这个BIOS的呢???

网友(2019-10-18):
华硕的机器,板号太....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是怎么刷这个BIOS的呢???

先把芯片拆下来,然后买个编程器,把芯片卡在编程器上.........(此处省略3200字具体参照编程器说明书)然后取下芯片,对准定位角焊回去!大功告成!

网友(2022-05-06):
华硕的机器,烧写器刷官方的BIOS还不能直接刷数字尾椎的,很是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