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UP1608RJ 的PDF

楼主(2018-12-21):
求这个芯片的PDF。。。。5V供电没有,电阻弄好了可是还没供电出来UP1608RJ

网友A:
这个芯片跟UP6206AK是通用的,MSI图纸 MS-7592 G41的板子上面的CPU供电芯片就是这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芯片跟UP6206AK是通用的,MSI图纸 MS-7592 G41的板子上面的CPU供电芯片就是这个

感谢大神:::lol:lol:lol:lol:lol:lol:lol:lol:lol:lol:lol:lol

网友B:
这个芯片我前天刚从一个昂达A55上面拆,确实跟MSI 的6208AK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芯片我前天刚从一个昂达A55上面拆,确实跟MSI 的6208AK一样的

我还以为我打错了,又查了一遍,确定是 6206AK,不是6208AK

网友:
又学了一招,6206AK,UP1608RJ可以互相代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