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求助贴,苹果7p无限重启

楼主(2018-12-21):
  接电源发现电流上到390左右就掉下来重启了,没有到过400,有没有大神修到过类似的问题啊。WIFI天线断了,我直接拆了,会影响开机吗?

网友:
可以刷机不

网友:
有时候可以进系统,有时候进系统后不到一分钟就重启,暂时不敢刷机,怕刷一半就重启了,有时候系统进不了无限重启的时候,电源电流上到350左右就掉下来重启

网友A:
dfu模式也会重启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fu模式也会重启?

不会,我正在下载固件刷。老哥能加个微信探讨一下吗。。

网友A:
百度一下进Dfu,很简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百度一下进Dfu,很简单

报错4013了

网友:
查i2c,查基带

网友:
报错3194。。。好蛋疼=(*)

网友:
我换了个尾插,又刷过去了,但是还是会重启,已经激活了,连iTunes激活的,是不是基带虚焊导致有时候可以用有时候又重启啊

网友A:
嗯,基带还是有问题

网友B:
7p的pmu旁边有两个晶振你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7p的pmu旁边有两个晶振你看看

那个通病我换了。。19.2的晶振,还有射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嗯,基带还是有问题

老哥。现在不重启了。。新问题又有了。。充电有电流显示,但是手机没有充电显示图标那个绿色的闪电。  修到怀疑人生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嗯,基带还是有问题

买的料板还没回来,真难过。准备直接干usb芯片的

网友A:
冲不进电吗,哈哈问题真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冲不进电吗,哈哈问题真多

本来可以重进的,不知道为啥不行了

网友C:
现在充电电流多少mA。电量能充的上去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充电电流多少mA。电量能充的上去吗
啊谢谢老哥,查到问题点了。CPU虚焊了 退回去了。压着CPU就可以开机了,松开了又会花屏重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