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sp

楼主(2018-12-21):
是上盖坏了吗,电流0到30到50到30到50到0,来回抖动,求大神解答

网友A:
师傅说必杀技是换电源干CPU!师傅这样说的

网友:
cpu一定要干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师傅说必杀技是换电源干CPU!师傅这样说的

cpu一定要干吗?

网友:
查查总线嘛,电源可以换来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