监控主板维修

楼主(2018-12-21):
生意不好,什么活都接。今天接个不开机的监控,用12V可调电源插上,电流偏大。拆开一看里面有个U23的芯片都烧糊了。放大镜下看是nbep 637e,PDF也找不到,不知道是什么芯片。但旁边的L4电感短路,连硬盘电源线的红色5V也短。照我估计应该是12V转5V的IC。拆掉U23不短路了,顺便拆掉电感,用通用12V转5V的模块连好线,监控正常启动。但图中那个2T的硬盘磁头卡卡响一下,我的可调电源就猛的跳一下,可能是硬盘老化功耗过高引起nbep 637e烧坏。

网友A:
你这个模块电流够不够的?监控电源电容暴的话经常引起硬盘不读盘

网友:
四盘位录像机  上千块的东西还是值得修的

网友:
12V转换模块接上去的?我手上有一台待修,不过是不认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模块电流够不够的?监控电源电容暴的话经常引起硬盘不读盘

随便找张图纸,就知道硬盘的功耗是多少了,估计1A都够用

网友B(2021-06-05):
监控录像机主板可以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