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戴尔灵魂事件求教

楼主(2018-12-21):
dell5447,拆机换屏幕重启之后发现无线连接可用但是红×,拆上网线也是不识别,除非自己安装外设无线网卡才可以联网,求大佬求助

网友A:
会不会有dell快捷键启动那个驱动啊

网友B:
曾经见过 由于客户安装了360天擎 又卸载 造成的无线不能用。。
无线是3165
最后重装系统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曾经见过 由于客户安装了360天擎 又卸载 造成的无线不能用。。
无线是3165
最后重装系统了。。

也不行的,我也是重装了还是不行 怪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有dell快捷键启动那个驱动啊

这些都会重装系统解决啊,但是装完还是一个样子

网友C:
有个无线开关  可以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个无线开关  可以看一下

即使开启了无线开关,有线也能用啊

网友:
故障解决感谢大家,拆机之后键盘按键驱动禁网

网友:
哦,键盘坏了引起的,我有遇到过的。

网友D:
码片换下看看,好了说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码片换下看看,好了说下

头像好牛B的一说啊 ,佩服。佩服实在是佩服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原来是键盘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