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询问手机板上铁盖怎麽拆?

楼主(2018-12-21):
第一次维修,只是不知道,手机板上铁盖怎麽拆?    有教学影片能看吗? 感谢各位大神。

网友:
350度热风枪

网友A:
那是超低温锡焊的(熔点138度),所以你用240度足可以焊下来,

网友:
不建议350度,低下是cpu和上盖,搞虚焊了你就麻烦了

网友:
第一次的话还是稳点,温度低点拆,高手上直接500

网友:
320-350徐凤枪

网友B:
我看大師直接剪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看大師直接剪了

直接剪掉,不会有任何关系?>
有视频会更好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是超低温锡焊的(熔点138度),所以你用240度足可以焊下来,

有视频能分享,想说看看比较稳点。

网友C:
从螺丝柱那边拆,风口朝螺丝柱避开CPU,吹几秒再向两边移动,很好拆。注意不要吹太久,要不然cpu鼓包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风枪加热吹下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从螺丝柱那边拆,风口朝螺丝柱避开CPU,吹几秒再向两边移动,很好拆。注意不要吹太久,要不然cpu鼓包。

温度是用多少, 用250度感觉吹很久.

网友(点评):
每把风枪温度不一样的,我用速攻960-320度,速攻2009-350度,没把握就先拿坏主板先试试。

网友:
温度高点吹的时间短点!风枪做划圆圈动作吹!

网友:
320-350热风吹吧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D:
320-350热风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看大師直接剪了

这个地方没必要剪,随便一吹就下来了

网友:
250度就可以了这是低温锡

网友:
6sp主板,250度就可以了了,用镊子撬起很轻松

网友:
2008风枪280  直风风枪 180 都拆下来  很轻松的

网友:
250度 风速高点

网友:
平时可在淘宝买点旧板,练练手,以后还可拆件用,我就是这么练的,修手机手工很重要,不然会人为制造故障,搞坏一个板的钱可以买一堆练手板了,原装板芯片焊接用的是高温锡,250--260一般不会吹坏主板,高温的话,你风速温度时间掌握不好的话,会吹坏芯片,还有周围的小电阻,小电容等小元件吹飞,吹歪,吹虚焊,因为元件太小,不会太在意,总之要多练,我自学多半年,重坐CPU还不敢保证百分百成功,有时能行有时不行,我打算明年正式接活,现在修的都是老客户的,活不是太多,关健时自已别的活太多忙不完,只能抽时间搞搞,看情况明天再召个人

网友:
还有你用什么风枪拆,修手机都配2把风枪,我用的是直风快克850A+和快克2008,显微镜都要配,我的工具好多是从培训班出来,自已没干几个月就黄了的,工具很新只花了半价!

网友:
這種200°預熱,320吹背面,鑷子一頂就掉了

网友:
风枪200度,镊子抵住,  绝对安全拆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320-350热风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那是超低温锡 200度足够了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用旋风枪大风头,320-350度60到100风,十来秒就下来了,虽然旋风枪大风头,但是也尽量不要对着一个地方吹,拿屏蔽盖子尽量不要刮到别的源器件,不然后果很严重,背光旁边还有i2c总线1.8v小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