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戴尔笔记本适配器不开机电池能开机 很奇葩 求高手指点

楼主(2018-12-21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机型是  灵越14R 7420

网友A:
隔离保护出了问题,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奇葩,楼主按照不过电维修即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隔离保护出了问题,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奇葩,楼主按照不过电维修即可

不是      隔离保护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隔离保护出了问题,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奇葩,楼主按照不过电维修即可

系统供电3v都出来了的就是不触发    所有条件都查了都正常

网友:
查适配器检测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