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前置USB3.0不能用

楼主(2018-12-21):
U盘插入前置USB3.0电脑没反应,但插USB小灯杠又会亮。应该也不是供电不足,450w带1600和960完全足够,线没插好也不可能,小电杠通电会亮。U盘到其它电脑又是好的。插主板上的3.0也可以。就是前置USB3.0不行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前置USB口坏了  有问题

网友:
换个机箱试试呢。

网友:
看看前置USB3.0接口和主板是不是接触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