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-7460笔记本应该是通病

楼主(2018-12-21):
笔记本客户拿过来是不触发,拆机拔掉电池可以加电,会自动加电,开关按过也会开,但是不显示,电流0.8  会掉电再开0.8 过会会掉到0.5左右 三黄1白闪,看了论坛说刷BIOS,刷过好几个有些0.01-0.12掉电 ,(但是版号一样)有些还是原来问题,刷了几个BIOS 都不行 ,看来应该不是BIOS问题,还是刷回原来BIOS  (因为有ME问题),后来装好BIOS 看看板子  开关小板和主板的排线,小板那端 排线有松动没插紧,重插一遍,插电不自动加电了,按开关,尽然开机了,爽..爽..爽...   我也不知道是重刷原来BIOS好的(因为有这种问题的),还是排线问题,想想来时不触发,因该是排线问题导致的,我也看过论坛好多这样的 灯闪三黄一白,所以大家可以试试我这样,嘿嘿

网友:
这是我机器备份的BIOS  是备份的你们刷应该会慢,版号看图 CPU 是I5的

www.chinafix.com迅维网_DeLL 14-7460.zip

网友A:
这个小板上只有usb和读卡器,应当不影响开机,并且这种插头接触不良的几率基本没有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小板上只有usb和读卡器,应当不影响开机,并且这种插头接触不良的几率基本没有,

开关在小板上

网友:
还算是捡了死鱼了,虽然走了一点点弯路。

网友:
真正的原因是開關沒按到,拔掉COMS能觸發不顯示,應該要關機再開,才會顯示

网友:
看到开关想起了遇到过一台不触发,重插了下那个排线好了,没返修,

网友B:
这个机器等等会有惊喜   让他重启几次

网友:
谢谢楼主无私奉献,维修吗一定要有经念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这个刷了好几台BIOS好的。

网友:
我碰到两台了  小板排线松了  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个机器确实有这个问题,本人遇到过,把小板的接口和大板的接口,都同时插拔一下就好。故障表现为,有时按开机键能开机,有时不能开机。客户一旦开机,就不敢关机。后来无意关机,就出现闪3次黄灯,一次白灯。维修时也走过弯路,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开关有问题也闪灯?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,尽管走了一点弯路,还是最终完美解决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希望下次能碰到这样的故障。。。。

网友(2019-03-19):
哎 跟你们的问题一模一样啊   小板我也试过很多次了 BLOS我也换了好多个了   还是这B样

网友:
已经修好,刷回原机BLOS ,  就让他反复重启了7 -8 次    终于亮机了,,尼妹的,,后面每 次都正常了

网友(2019-06-01):
真正的原因是開關沒按到,拔掉COMS能觸發不顯示..........

网友(2019-07-26):
三黄1白 闪灯的原因 应该是 没有识别到 coms 电池, 那个小板上有开关和 coms 电池, 把小板接口上的 3.3v 电池电压飞出来到主板  就稳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小板上只有usb和读卡器,应当不影响开机,并且这种插头接触不良的几率基本没有,

这款机器绝对是通病 也好修 就是排线接触问题  bios电池再小板上dell的机器现在放电之后就是要反复重启很多次。

网友(2019-09-07):
努力学习维修技术

网友:
谢谢 我刚好也是一样的问题  解决了,哈哈

网友:
感谢非常,已经解决!

网友(2019-10-07):
今天我跟楼主的经历一样一样的,刷了5个BIOS,后来看到你的帖子就刷会原来BIOS,插了下排线,重启三次硬关机一次再开机就好了,谢谢楼主的分享

网友:
我感觉应该就是排线的问题,记得有一次硬关机按了好久都没有关了,当时没在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机器等等会有惊喜   让他重启几次

没错,戴尔很多机子拆了小电池后,自动上电 掉电 上电 掉电 上电后显示,属于正常现象

网友:
不错,不错 确实有一套

网友:
DELL的BIOS就算工作也还是会引起这种问题的吗

网友(2019-11-06):
好像小板问题也会引起

网友:
DELL的机器 现在写完BIOS 经常要重新启动3 4次才可以

网友(2019-12-25):
我也遇到过,拔线不管用,最后把电池拿掉重新安装机器正常了。

网友(2020-03-12):
我去

还真是给力

网友C(2020-05-17):
这个表真心可以!学到很多东西,以后戴尔这个型号的本子可以看这个表来解决问题,少走很多弯路

网友D(2020-06-18):
我来跟帖。确实是排线问题。但是还有一个前提条件!!!!如果你不插上笔记本电池(大的电池)。。也是无法显示的!!!!必须插上笔记本大电池后再开机 会自动重启2次后正常显示。如果不插大电池。一直闪灯 不显示!亲测!

网友(2020-11-05):
手里也有一台,学习了。

网友:
一模一样的啊 有没有好的bios

网友(2021-01-26):
楼主厉害了!! 手里这台7460就是3黄1白。检查了所有供电,开机启动条件都没发现什么问题。找了好久,结果按楼主的方法,按了一下小排线。。。竟然亮机了!!!!!!

网友:
排线小板是不是带CMOS 电池

网友(2021-10-29):
戴尔的机器很多没有识别到小电池 就自动放电了,接通电源等它自己反复重启几次就好了,

网友:
应该是排线问题

网友:
这机器CPU容易坏 修到好几个都是CPU挂了

网友:
请问黄灯6下白灯2下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表真心可以!学到很多东西,以后戴尔这个型号的本子可以看这个表来解决问题,少走很多弯路

非常棒!!请问白2黄6如何解决啊

网友(2022-02-27):
刷了好BIOS好

网友(2022-04-19):
引用 网友D:
我来跟帖。确实是排线问题。但是还有一个前提条件!!!!如果你不插上笔记本电池(大的电池)。。也是无法 ...

不对吧?不插大电池一样可以亮机

网友:
排线松动的问题,之前碰到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