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昱联120G不认盘维修

楼主(2018-12-21):
闲来无事,拿来顾客换下的昱联120G尝试折腾{听顾客说是突然蓝屏,开机就不认盘了,于是给顾客换修搞定},把ssd接绿联转换器接电脑毫无反映,磁盘管理也找不到,拆开测量没短路,开始上网教程,下载芯片精灵,打开检测是SM2258xt控制器,继续下载SM量产工具,打开软件,拔掉转换器短接标有ROM的2个针脚再插入,点scan drive,松开短接,主控已识别,但是容量显示1024M,估计是没识别到闪存,打开parameter,也没找到这个型号闪存固件,ASUS用的闪存是pfb69不知道啥子牌子,一个一个试吧,当试到 Micron,384Gbit,MT29F384G08EBCBB(B0KB)(78)(SM2258XT)Firmware:   ISP2258.bin时候奇迹出现了容量出来了,点点start几后提示一个圈,貌似好了,打开了系统磁盘显示认到磁盘,只有1G未格式化,拔掉从新插入检测,奇迹出现了111G未格式化,修好了呵呵!其实坏之前,他有4个指示灯,只有一个亮的,估计亮的一个是管电源的,另一个是管主控的,其它2个是管闪存的,那么我们以后是不是可以根据灯来判断维修呢?我分享这个就是只是帮助大家以后少走弯路而已,遇到重要数据切不可这样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