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z170-hd3跑码后掉电不重启

楼主(2018-12-21):
ga-z170-hd3跑码后掉电不重启 偶尔能显下LOGO马上掉电关机,没修过这种新板,不知道怎么下手,大神们指导下

网友:
应该在保呢吧?

网友:
淘宝的货,,,没保修的

网友A:
刷个合成版的bios试试

网友:
刷最新的BIOS

网友:
清清灰,刷个bios,这种新板子基本不会出大问题的

网友:
清灰放电刷BIOS,加焊CPU供电芯片等等,不行换板了

网友B:
这个有图纸不,有条件的话查一下EC的电压检测看是否有异常。

网友:
这种新板一般不会有多大问题  刷刷bios看看

网友C:
技嘉问题,应该不大吧,处理干净,直接干BIOS,官网下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个合成版的bios试试

合成BIOS在那下载,我官网下载过刷进去一样    按套路去找检测电压也没有问题,很正常

网友:
刷过了,没有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有图纸不,有条件的话查一下EC的电压检测看是否有异常。

12V   5V都正常,,,以前碰到这种断电的都是先找检测电压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技嘉问题,应该不大吧,处理干净,直接干BIOS,官网下载

应该是板的问题,,今天开了故障不一样了没有CPU供电,循环掉电

网友:
各位大神们,我刚刚又把板拿起了看了下,现在故障现你不一样了,,循环重启,没有CPU电压

网友:
修好了,谢谢各位大神帮忙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