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Y460开机白屏

楼主(2018-12-21):
    联想Y460开机白屏,外接AGV显示正常,开机电流在1.5A左右,拆下机子发现机尘有点多,风扇堵得很厉害按正规一般先加热显卡再说,目视时发现PR274进液发霉,查看电路图1M欧,换上电阻通上电还是一样,该电阻为上拉电阻另一头为15V,查看图纸15v的地方屏线接口R188也为LCDVCC上接电阻,测CN5屏线排插第6脚电压为0正常是3.3VQ123脚为3v2脚为0不正常,再查Q102脚有3.3v,第3脚为0V正常,问题就是Q123脚无电压R188另一头无电压,应电是由Pu9pD6PD7升压出来的,测PR177有电压,但它是连到PR188为何没有呢,用表测是开路,从pR177飞线到PR188机子正常

网友:
只提供了屏接口图,故障部分图传上来才完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