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-70掉电求助

楼主(2018-12-21):
进PE 和bios不掉电,做完系统开始解压就掉电~
找个解压完的硬盘,进去系统就掉电,安全模式也不掉电~
排除温度
独立供电已切断,BIOS耍了好几个都一样~
谁给个思路啊~

网友:
查CPU和CPU供电波型

网友:
如果是我,我会用纯净安装系统,然后用官方驱动,或许有惊喜哟,因为pe,BIOS,安全模式都没有加载任何驱动,所以不出问题,你认为呢?

网友:
换cpu风扇在重装系统,一切搞定。不要问我为什么。因为我搞了很多这个问题

网友:
掉电掉到待机还是什么

网友:
把温控取了试一试

网友:
感觉3楼说的很对

网友:
3楼说得对

网友:
我弄个安装包 下午试一试 来回复

网友:
按照你的级别,不会不知道先软件后硬件的处理原则,还有掉电分好多种情况,问清楚客户在送修前有没有做什么或异常现象。如果软件不行,就要检查供电,有条件可换个U和内存试试,反正先找简单的查。

网友:
cpu供电吧

网友:
这款机器散热器通病

网友:
加载驱动就掉电估计是某个外围硬件有问题!

网友:
温控j电路查一下
试一试.........

网友:
解压数据时CPU主要吃CPU重点查下CPU方面的比如电压 温度什么的

网友:
查查温控或330电容试试。

网友:
还是自己慢慢琢磨吧  你说这样 他说那样的   师傅多了房子要建歪。哈哈哈

网友:
按三楼说的去做可能有惊喜

网友:
楼主好了吗  反馈一下   大家拭目以待

网友:
这机的显卡有好几个小供电,查下是否正常?

网友:
我也好奇这个问题,我碰到过BIOS不掉,进系统或pe都掉的,
不知道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

网友:
应该还是散热问题,仔细看看吧

网友:
PE,BIOS不掉电就装个纯净版的系统试试吧

网友:
我隐约记得修过哪个型号的联想,是显卡散热器底座开焊。。。你仔细看看是不是

网友:
貌似这种问题不好弄   我基本都是把供电乱加焊一通

网友:
回复大家,不是软件问题,声卡芯片造成的断电~拆除以后不断电~